华硕X88S图纸机子进水了

楼主(2011-05-31):
华硕X88S图纸机子进水了那位老师有??谢谢板号F8SE

网友:
进水了?这个实在没事干就修着玩吧,修完后一大堆善后事宜够你忙的。今天一台东芝 M202进水,决定放弃。换主板也不一定好使,有三四块板子,其它配件肯定是好的吗?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ASUS A8E和A8S的,板型不一样,但图纸差不多的。

网友:
进水的不好弄,我一般要求客户换主板

网友:
进水的也可以修,我的M202已经显示了,条件是不接开关小板,接上开关小板后开关按钮电压被拉低,无法开机。准备明天飞线,废掉其它几个乱七八糟的开关。

网友:
我有X88V的F83VF REV:2.0,看看能不能做参考.4M多的文件要分三份没有办法.

网友:
我再借用此帖把我的事情说完(希望说完,呵呵)。今天把开关条与主板的排线断开,飞线,飞完线一量开关按钮,电压仍然被拉低!这就证实正是开关条出了问题,与主板无关。索性在6个开关按钮里面选了一个容易隔离的,把它和外部电路完全断开(当然接地要连上),这样电压再也不会被拉低啦!开机显示了。装好后测试一二小时,未发现异常,准备交给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