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戴尔1318 显卡 低级错误导致修了4个小时

楼主(2011-05-31):
       客户显卡温度居高不下 清理灰尘 加铜片一样无效,客户决定修下,我就修了,徒弟拆机,板子上架子 直接拔了显卡 重新把前面做好锡球的 普通版本显卡焊上 死活电流跑到0.9 不过 拔了内存,电流跑0.7 开关灯报内存警,个人怀疑显卡没有做好 或者就是坏了 继续更换显卡 这样的动作重复了4次 就是 拔4块显卡 焊4块显卡 才发现显卡到北桥 电容飞了2个  补上电容机器OK  郁闷的下午 。总结:一定要细心!!

网友:
呵,我的话可能就是直接把风扇改成长转的啦!

网友:
    笔记本 处处都要小心

网友:
做之前最后用铝箔纸都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