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板子双敏945挡45,

楼主(2011-05-31):
双敏945板。南桥:NH82801GB。
昨天天修一主板如上。不集成显卡,不上内存走码到E0,上内存走码到45。
一:检测IO:IT8712。75-72-71-76都有高低高和低高低跳变。自己认为正常。
二:主板电压,时钟,复位正常。14.318和32.768电压正常。同时此二个晶掁都换过故障依旧。
另外发现一个明显问题:不上内存点开机针后正常起动挡E0,上内存后点开机针发现主板起动后自动关闭(故障卡已亮)断电,大约2秒后自动开机走码挡45。
个人认为故障与此有关,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大家支招!

BIOS已刷过了。换成PRO130版本。仍是走45.44.42码(六位)

就用走码到45主板,试机发现无信号(屏)。请大家支招。

网友(点评):
先把晶振换了吧,换了刷下BIOS,再不行查查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是32.768不是36.768,基本概念不清楚。二是先把这个晶振换掉,先解决你这个不开机问题,再次解决档45问题。945板子45不过多是北桥问题。建议修板子时候插个小喇叭听听声音,别光看debug卡。

网友:
没注意写错了。谢谢!

网友:
个人遇到过     软件问题

网友:
就是挡45了。现在就开始看下500P支持不支持这个BIOS了。

网友:
为什么换晶振啊,换过就会解决不开机了?开机了还能档45?是解决不加电吧。晕这是什么跟
什么啊

网友:
换过晶掁32.768不开机。不开机是晶掁有问题。现换回可以开机。与昨天一样挡45.44.42(六位),刚才刷好了BIOS。试机还是挡45.44.42。至此没有思路了!

网友:
就用走码到45主板,试机发现无信号(屏)。请大家支招。

网友:
945的主板档45多半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是北桥问题就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