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无待机,vcc3m_on没有

楼主(2011-05-31):
x40无待机,vcc3m_on没有,tb62501的34、57有16v,59脚没有,但和它相连的pmh4的7脚有vcc3sw,43脚的vcc3m_on没有,换过pmh4也不行,后来把max1977换了,不知道换上去的是坏的,还短路了,只知道在1977周围有短路,但具体不知道在哪,还没有思路,请指教,先谢。

网友:
楼主你都已经说了周围有短路,怎么还不知道在哪?对照图纸先测一下是不是MAX1977的LDO有短路啊。

网友:
对照图纸找下,如果有电感连到MAX1977可以焊开看看是哪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