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无时钟

楼主(2011-05-31):
945主板  不跑码 供电正常  无时钟
时钟芯片为W83195BG-188

图纸16脚为VTT_PWRGD#  应为低电平开启

先查供电 测量芯片旁边一个大电感为3.3V 附近电容都有3.3V
晶振 两脚有1.6V电压
16脚 VTT_PWRGD#为0V   是总线电压1.2V通过一个102电阻 到三三极管的B极

工作条件基本上都正常 但是 时钟芯片附近 330电阻都没电压
于是先换了个时钟芯片  从好板子上拆的 型号是一样的
但是还是故障依旧  请问大家 时钟芯片工作条件还有什么呢???

网友:
14.318MHZ有没有波形,换个晶振试验下,还有谐振电容。。

网友:
晶振两脚都是1.6V应该不正常吧  没有压差

网友:
有些板子没压差是正常滴,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
时钟的PG  都是高电平开启吧     有电压时钟才能工作的  大哥们

你错了。

网友:
有的是0.7v 有的是3.3v 要根据电路设计的 查供电吧 可以考虑下换主电源芯片

网友:
16脚 是VTT_PWRGD# 就是低电平开启 这个信号  我跟好的主板上对比过  是正常的

网友:
52 RESET#要为3.3v
14.318M 换一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饼哥  52脚 RESET# 只有1.6V  正常的有3.3V  但是这个信号 不知哪来的
没有直接线跑出去  饼哥有图纸吗  是盈通945GZM2-L
一般来说这个信号 会是谁给的?

网友:
直接跑线啊
要么割线直接上拉

网友:
既然查到REST信号不正常 基本上就没什么难的了啊 直接跟线过去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把 这个也会有低电平开启的嘛

网友:
查时钟芯片你们哪里查的,有没有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