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硬盘

楼主(2011-05-31):
请教高手HITACHI  40G硬盘在机器上不读盘  接移动硬盘合有图标不读盘是什么问题?
板子也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板子也换过了故障一样

网友:
你收的板子换过了,是指笔记本主板换过,还是指硬盘的那个电路板换过?

网友(点评):
楼主意思是换过硬盘上板子了

网友:
硬盘坏啦吧

网友:
换的是硬盘主板

网友:
有高手在吗?帮想想办法,看能否把硬盘弄好。

网友:
替换法试一下吧

网友:
硬盘坏了
不要怪板子了

网友(点评):
楼主是说硬盘板子换过了,是想修好硬盘

网友:
分区工具能不能找到硬盘啊?

网友:
硬盘坏了,重新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
知道是硬盘坏,想把它修好要里面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修硬盘啊,那你发错版块了,应该到硬盘维修那栏里去。

网友:
你这还,修啊?
只有开盘了,移动硬盘认的到是因为检查到移动硬盘盒了

网友:
你以为修笔记本啊,换电路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