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016SW+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5-31):
搜索了下论坛的AOC 2016SW+ 有几个伙计遇到不开机的故障,在此分享下经验,我也接到一台AOC 2016SW+ 12V 5V 3.3V都正常,就是灯不亮,后来查出是一个小小的贴片电容击穿了,就在左下角(VGA头向着自己),一头连接24CXXx芯片的第8脚那颗。用手捏那个位置会感到发烫。。。
顺便求租此机故障,电源板不工作。
修好驱动板以后,点了几次都能正常显示了,后来装起来的时候,亮了一下就没反应了,拆出来测量电源板不工作,开关管剧烈发烫,再测量12V整流管3个脚都是相通的,把变压器拆掉正常。是不是能证明变压器短路了?后来找了两个引脚不对的但差不多的换上去还是不行,但是这次开关管不发烫了

网友:
求助,不是求租,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开关管没坏吗

网友:
请问一下哪个是开关管啊,能发个图片么

网友:
拆掉高压线圈后直接用高压条代用就好了啊。

网友:
再测量12V整流管3个脚都是相通的,把这个复合二极管撤下来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