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新手的呼救。。怎么快速检测电池供电电路的好坏

楼主(2011-05-31):
笔记本没有电池的情况下,怎么能快速判断电池供电电路是否正常? 在电池与主板的接口处对地打阻值行不? 还是要跑线路测这条电路的每一个原件?或许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没有试过,, 不要电池怎么修啊

网友:
通过目测 没有基本的外观损坏 打一下充电管放电管没有开路击穿保险OK 充电芯片正常的话充电线路就应该是没问题的,最快速的就是问问客户电池能用吗,能用就没事! 除非他骗你

网友:
姐也是新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