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液晶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5-31):
今天收到一台液晶,不知是什么牌子,故障是,一开机屏就开始慢慢地花,到了进了系统之后可以看见桌面,但是在用鼠标的时候那感觉就很慢,而且有很模糊,好像是反应不过来似的,屏也有一点花,各位师兄,可以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吗?明天上班的时候又要拿出来搞了,现在一点思维都没有

网友:
屏线, 先看一下

网友:
每次开机都这样吗?进入系统后,具体是什么症状啊?依你上面所说的,个人认为屏的概率大一些

网友:
屏问题, 这故障见得多,修复机会很少

网友:
吧屏线拿出来刮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每次开机都是这样,我也认为是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第一次看到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是搞的少吧,入行半年多

网友:
根据你说的现像来看,八成是屏挂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可以先测一下屏试试。

网友:
是屏电路有问题了,查查屏上的各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