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登利2310土炮重做F41A显卡

楼主(2011-05-31):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F41A,为开机不显,电流跳变正常。故当通病修,加焊显卡后出现灰屏,没信号上!外接无显,以为没有加焊好,再加焊一次,情况一样!重做一次吧。放上土炮让大家先看一下吧

哈哈,司登利2310

用这个土炮100度预热1公钟后上到250度30秒再上360度除无铅芯片出来。来张拆下显卡后拖平锡的图

哈哈。再来张人工手动植有铅锡珠后的图,这个耗了个40分钟

植好了,用852D+ 除风嘴 温度400度,风力4.5左右一分钟内搞定

这张照得不好,但还是可以看到明显整齐
好,放上土炮,弄平对齐芯片

开炮,先100度预热1分钟后上220度30秒后上330度后一分钟左右,周围电阻电容焊点的锡发亮后,用镊子轻动一下芯片。复位!调下温度为100度20秒后关炮,因为上的有铅的锡珠,所以装上去的时假温度要低一点!

等凉快后上板试机,见到LOGO了,哈哈。

最后一切顺利!!因为第一次上图,不好之处,请大家见谅!!
最最后再来一张非常脏的土炮桌面图

网友:
楼主这个bga强悍的很,同时掌握温度的技巧很深,一般人使不来这种东西。学到掌握温度这点了

网友:
LZ确实让人佩服啊。。。

网友:
温度把握的到位,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啊,为什么锡化了之后你还要调到100度再吹上20秒呢?有啥奥妙哦?我做BGA的时候只要动了马上就关电了~

网友(点评):
回流,作用是让刚焊接上的焊点更好的焊接上。马上断电的话恐怕有的锡珠在急速冷却的过程中会脱焊。说白了就是:热涨冷缩的原理。

网友:
现在BGA也不贵 3000就能买个了

网友:
楼主用土炮的水平挺牛的啊

网友:
因为显卡封住了钢筒,个人觉得降低温度后让风帮助散一散热!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一种习惯吧。

网友:
LZ技术这么高了,打算什么时候换掉土炮啊,记得转我学习用啊

网友:
330的温度,那岂不要吧芯片吹爆了呀,

网友:
大主板 会 变型的。。。要小心。

网友:
呵呵,这个太牛了。这个一定要顶啊。这是纯手艺阿,一般人学不来。

网友:
楼主彪悍的    技术这关  肯定毋庸置疑的啦

网友:
那个控制温度的控制器蛮牛的,是什么型号的?多少钱买?

网友:
只适合做小板。

网友:
楼主是榜样啊 我也在用土炮

网友:
可说的上是土炮中的战斗机,强悍,不知道多少钱买的司登利?我很想知道,还有就是你弄两把司登利干吗?

网友:
司登利是600元的淘宝二手货。

网友:
这东西吹出来的芯片很黑,我以前也用过,感觉超不爽

网友:
土炮 不建议 来赚分的

网友:
土炮比较难掌握温度时间吧

网友:
强悍的高手啊 佩服楼主掌握温度掌握的很好 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了。

网友:
不管土不土,实用就好!!!

网友:
楼主的土炮不用上加热吗。这个显卡还是换了彻底点,不然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
楼主太高了,我用返修台都做不好,更别说用土炮了,基本上做一个坏一个。

网友:
楼主你这个BGA好给力啊,不过桌面该好好收拾一下了 搞干净点就更好了

网友:
这也太牛了。

网友:
这样的最好还是做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