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笔记本上不了网。

楼主(2011-05-31):
接网线,指示灯都正常,就是获取不到IP。换其他电脑能获取到IP。
第一次换了网卡芯片 好了,客户拿回去用2天,又拿回来了,说又不能上网了。
插上网线,跟以前一样的情况了,不能获取IP。
系统重装过,网卡芯片换了几个 还是一样。
MC67
系统重装

网友:
遇到过一个,干南桥好了

网友:
实地-小许
的帖子
啊?真的么。
是南桥给网卡的信号出问题了么?
是把南桥重新植珠,还是换南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04041

网友:
重植了下南桥好的。。

网友:
很明显,南桥虚焊。。。

网友:
南桥控制网卡的 加焊下试试先

网友:
实地-小许
的帖子
3Q,这板子3桥合1的。重新直球好了

网友:
学习ING。。!
顺道问下有I/O控制的不?

网友:
遇到过但没搞定!现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