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红,绿,蓝,时钟的差分信号线大家怎么分清正负啊???

楼主(2011-05-31):
液晶显示器红,绿,蓝,时钟的差分信号大家怎么分清正负啊???差分信号线它们正负接反有什么影响???大家都是怎么分清的???

网友(点评):
估计你自己都没弄明白:VGA信号、色差信号吧? 差分信号,一般指模拟放大电路,跟上面说提两回事。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显示器有红绿蓝和行场同步信号。哪有时钟信号。

网友(点评):
标准的VGA信号中,除了你说的信号外,还有串行数据、串行时钟信号。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接头,上面有标识 的。用表量一下。

网友:
查接口定义,或查驱动板IC的引脚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IC引脚定义有用?是不是要跑线路?

网友:
差分信号正负接反也不会烧东西吧。

网友:
看来差分信号正负极没有捷径可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