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事修好了一块放置很久的主板。ASUS M2A-VM

楼主(2011-05-31):
ASUS M2A-VM 开机内存报警。都放置好长时间了。BIOS更新过,没有解决。内存供电正常1.8V,上拉电压也正常0.9V。就是不过内存,测试卡显示C1 C0。数据线,地址线,对地阻值都正常,桥也加焊过。真是没有办法了。在修内存的时候突然想起内存的SPD供电,插上打阻卡测了一下内存的SPD供电,才明白原来是内存的SPD供电不正常,只有1.8V,正常时候是3.3V。仔细观察主板的背面才发现,有断线。晕啊。把线连接好。测试OK。这种板子不好仔细看还真的看不出来。

网友:
呵呵,做维修还真的是细心啊,很多时候我们只顾按正常思路去修,结果却发现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引起的。

网友:
看主板断线真的要细心.佩服你

网友:
额,维修还得观察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总是查供电,数据线,地址线。却忽略了。SPD的供电。自己也太粗心了。

网友:
有事修版就是这样,修的时候就是想不出什么原因
就在无意中的时候会突然想起原来是怎样一回事

网友:
楼主眼力就是尖啊·我就是眼力不行啊,常找不到主板上的型号,,,,,

网友:
说明必须的工作条件,缺一不可!

网友:
晕'ad线那么多条你都测,却不测这个供电…

网友:
目视检查很重要啊

网友:
所以说嘛   要养成拿到待修的板子    先观察按后再往下修   要利用华佗大师的  望闻问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短线是肉眼能看到的吗还是量出来的

网友:
仔细看就能看出来,就是不太好观察。

网友:
俺有块板也是内存不过,时钟没问题 ,阻值正常,现在看看有没有希望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打阻卡测电压。原来是SPD的供电不对,正常供电时3.3V。

网友:
我一直有块七彩虹主板跑C1C0很长时间也没有查出个结果,今天看了楼主的帖,同样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哈哈

网友:
有的时候就是的要多观察

网友:
如果没有断线。1。8v稳定。也是可以的!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块板..一样是SPD供电3.3V断线..查了没3.3观察好久才看出来在糟下面断了..把糟下面切割了点..补上搞定

网友:
修板要细心、细心、再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