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冷机开机不显,热机后开正常。

楼主(2011-05-31):
大家好,我有一台DELL D610,故障是冷机按开关键可以触发但是不会显示,反复按开关键开关几次后,就会显示。上次也遇到过一次也是D610,也是同样故障,没能解决。这次我已经加焊网卡,但还是不行,我想请教一下,哪位大哥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麻烦跟小弟说一下,在此谢谢了。
DELL

网友:
希望你先查下供电冷机是甚么情况热机是甚么情况最后确定是不是有温控导致开机不正常

网友:
加焊所有的芯片吧 根据跑那里了就先加焊那里

网友:
焊一下南桥看看吧

网友:
你仔细测吗 应该是那个电容性能不良了

网友:
不显的时候是跑00的,也就是不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