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断电

楼主(2011-05-31):
我今天接到一块梅捷A770的板子,上的是AM3 240的U,不装CPU,正常通电脑不掉电,但加CPU风扇转二圈就断电,换块CPU没事,难道是CPU的问题吗,我装在华硕M5A78上也是通电转一下,就断电!是U的问题吗?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

网友:
坏了,坏的U不少。

网友:
这样是U出问题了。

网友:
你换个低点的试试不就得了

网友:
应该是u的问题啦,这不最简单么?换几个版试试,好就好,坏就坏,u也认板得么??

网友:
U问题了      ················   U报废了

网友:
u很少坏的 呵呵 你买彩票吧

网友:
呵呵  恭喜中奖了

网友:
AMD的CPU现在坏的的确比较多

网友:
应该是U不好。

网友:
AMD的U坏的还是比较常见哦。

网友:
AMD的U出现问题要么不上电,要么开机不过内存。见过不少啦

网友:
U出问题了,挂了

网友:
AMD的CPU挂的还真多,

网友:
AMD的CPU很容易坏,有些能开机进到桌面马上断电!

网友:
amd掉电  要么菜谱坏要么烤桥

网友:
CPU坏了 有的可以点亮 但不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