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音维修2例

楼主(2011-05-31):
先说下一块简单的无声音
一例:
只有声卡IC  没功放  时钟IC提供时钟  进系统后发现没有声音  重新打下驱动还是解决不了!考虑硬件 先放电(国产机) 不行后把目标转移到声卡IC上 先手模在IC上面  有轻微的发烫   第一感觉 应该是他挂了    先不换他   表笔测试下声卡IC到耳机接口是否正常!!!表笔打下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 有无拉低有无电压输入  毕竟有轻微的发烫不能完全解析他就是坏的  相信大家也是这样维修的吧  条件都不量胡乱换  会换错的    因为有些芯片的工作温度就是瞒高的!!!  供电正常后  我就没去量其他的  直接换掉个声卡IC!!  OK   换下就好了  这个很简单  !!第二例就有点...
二例   我传了图纸  有兴趣的可以下来看下  也有截图

重点在27脚 原因是27脚有阻值 在取下声卡IC后有阻值 看了图的就能看懂 我为什么说他有阻值不正常首先也是按照先打驱动在量供电 都正常 们声音先换声卡IC  这个声卡IC换了之后还是不好  进系统的时候 插入耳机有提示耳机被插入 拔出的时候也有提示耳机被拔出  证明南桥接收到了声卡IC发给南桥的信息  我胡乱打着南桥给声卡IC0的线路  有条线路根据系统有无声音输出而有无波形   这个就决定了 南桥给了声卡IC声音的波形  声卡还是不工作   声卡到耳机  扬声器的接口线路正常   取下声卡IC    在焊盘上一个一个的打对地阻值  到南桥的线路 阻值基本正常 能形成比例    打到27脚 有1200欧姆的阻值  呵呵  我庆幸的跟自己说 问题找到了   27脚是接电容的脚  有阻值     很费劲的在板子上找到 这2个贴片电容  绕了瞒远的线路才找到他  时候我发现 他就是传说中的基准电压      阻值1200欧姆在工作的时候打电压是2V   后来我下掉这2个电容后电压是2.2V   电容漏电啦   装上这2个电容后  进系统  OK  有声音啦!!!

网友:
截图传错了 不好意思  我重新传截图  电路图没错

网友:
高手啊,这么了解,是我就换声卡芯片,不行就换板啊,呵呵

网友:
呵呵,可能很多人对2和2.2没有区别

网友:
这个真值得学习下,一般都是2V

网友:
这种故障少之又少,一般也就是换声卡和功放。不行就加USB音响了。佩服楼主了。

网友:
我有一台HP机器也一样的问题没来的急搞一会搞搞看,谢谢分享写的好!

网友:
嗯 学些了  。。。。。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楼主修机器经验应该很丰富。

网友:
修台式的没声音直接换声卡芯片后OK.前几天修一台IBM T43没声音测功放附近电感阻值偏大.换个电感后声音正常...

网友:
佩服楼主,学学

网友:
楼主工作挺细心的,顶一下

网友:
楼主这俩个案例很经典呀     看了后深有感触

网友:
刚到笔记本后期不久  修流程没一块板子   修的好几块都是电阻电容惹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