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第一次可以开机

楼主(2011-05-31):
ibm t42 第一次可以开机   关了在开机电流到1。080  就不走了  关了从插就好

网友:
压着显卡看看能正常开不

网友:
这种机子啊,看着可能是显卡问题,不过还基本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
嗯 , 本人认为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亮时插卡看一下跑什么代码

网友:
不亮时跑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