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780C-GR

楼主(2011-05-31):
梅捷A780C-GR 开机复位灯闪两下就跑E1,,CPU我换过。。。BIOS我哦也刷了, 还是一样,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呢,。是两 个桥饿,,所以就没有加焊,求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内存条件都测了?

网友:
系统总线有电压没北桥供电北桥虚焊加焊试试!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
压住北桥开机

网友:
插内存供电,时钟,看北桥有无虚焊。

网友:
查下复位正常的话,直接加焊北桥,成功率80%

网友:
先加热北桥试试吧

网友:
插上内存还E1?查内存工作条件。
NV的桥空焊也会不过内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