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5-31):
我有两个问题求助大家:1。为什么vdda会使cpu无供电,不是ms-x和IT8282芯片的。
                                        2。北桥虚焊为什么没cpu供电?(单桥)

网友:
这是主板设计的保护电路..如果某方面不达标的..会起保护..

网友:
那北桥虚焊为什么没cpu供电,有谁知道原理,按道理北桥不管cpu供电。

网友:
北桥有了供电后才开启CPU供电

网友:
负责开启CPU供电的是北桥,只有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及北桥本身良好的情况下才会开启CPU供电的。

网友:
先有内存供电,在有桥供电   桥发出CPUVDD_EN 给电源管理做开启信号  如果电源管理没工作何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