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暗

楼主(2011-05-31):
收到几片GF6200 小芯片的那种,小板带4颗 DDR2 显存 有几片都是VGA接口 亮度偏暗  有一片是DVI 接口偏暗,换过VGA旁边的IC 有2个  也换过BGA 都还是同样的问题 确认换上去的都是好的!~ 也量了旁边的 电阻 都是正常的,现在没有思路了 !~ 请大家给个思路,没遇到过这样的 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可能是GPU问题,也可能是其周边电容问题。先排除GPU吧!

网友:
GPU 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我把同一片GPU装在其他板子上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今天对换了一下一些电容电阻电感 还是一样的故障!~ 月饼老师能不能给个详细点的维修思路~! 非常感谢!~

网友:
此为显卡图片

网友:
接口部分实物图

网友:
确认此接头是OK的 在其他卡上是正常显示!~

网友:
GPU周边的电容,贴片的。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没有图纸

网友:
BIOS换一下,试试。查一下芯片的图纸。

网友:
还真是AGP显卡啊??先申明我是菜的不能再菜的鸟了,胡说你就当放屁:我碰到个5200的,屏特暗,查论坛里,说是在GPU旁有个叫什么亮控电阻的东西,大多是GPU虚焊引起的,我做BGA后好了,至于那个亮控电阻,我事前也量过GPU旁的电阻是有个不对的,但不知道是不是,,,,你看看合不合你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几片GF6200 小芯片的那种,小板带4颗 DDR2 显存 有几片都是VGA接口 亮度偏暗  有一片是DVI 接口偏暗,换 ...

GF6200 小芯片
爱坏GPU
加焊GPU,或者换个
这是什么卡?PCI?

网友:
有几块一样的板子,对比就知道了!打阻值,有一样的料板,总有办法弄出来!

网友:
我觉得应该多查一下接口电路

网友:
上面有颗亮度电阻可能坏了 具体是哪一颗找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总结一下  搞出4片来了  有2片 找到实在没办法 把芯片拿下来重做,OK了!~还有一片是在转接线旁边这一排 贴片电容和电阻 ,有个电感贴错了,本来应该是电感的 贴成了电容,因为板上不知道搞了一层什么,看不出来,是一个个打值打出来的,还有2片 一个是DVI偏暗 一片是VGA接口,显示器指示灯显示绿色!以前遇到过 ,换了一个管理IC 好了,这次换了旁边的IC 也换了芯片 还是不行!~ 明天再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B:
哥们……忙活半天了,能挣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GF6200 小芯片
爱坏GPU
加焊GPU,或者换个

是PCI 的 小板 看图片,有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忙活半天了,能挣几个钱?

纯属学习练手,要是靠这个赚钱吃饭,会饿死人的!~

网友:
今天刚砍了个GTX450GPU
VGA偏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