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4针的12v与20针电源的12v短路,

楼主(2011-05-31):
如果主板上的4针的12v与20针电源的12v短路,是怎么回事,啊,希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忘记说明了,不是478的主板!!!!

网友:
老板有的小4口12v 和20口是相通的.一般都是杂牌.

网友:
是一块945的板子,致铭的,没有图纸啊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 啊,今天修不好这块板,睡不了觉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
应该坏的不止一个地方了。慢慢跑线吧。我个人的维修方法—拆件!把好拆的零件一个个拆掉再量。先网卡,再拆门芯片,再I/O,再声卡。高手不要拍砖,本人没什么理论的,但用这个方法修好不少板子。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短路啊,还有COM口坏也会造成短路

网友:
那是早期的一些478主板,那个p4插座是摆设的,不插也是一样开机的。所以会通12v.

网友:
有的478 不会通  你这个板子触发会保护么

网友:
这个板子能上电不   能正常上电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保护啊,还烧场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不能了,要是正常我还修它!!

网友:
没有啊,老大,我量过了

网友:
。。刘世宾。。。太不应该了
12V对地短路。一个个拆。
风扇接口,串口芯片。电容,上管。。。。。。

网友:
呵呵,饼哥这么低级的错误,我 还是不会犯的,不是12v对地短路,是,20针的大电源的12v 与4针的小电源串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