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笔记本进不了系统老死机

楼主(2011-05-31):
    能开机正常进不了系统,不是系统原因,进coms 设置 就死机  请教高手  主板哪有问题

网友:
加焊 南桥

网友:
楼主先刷个bios 试试吧

网友:
有遇到过这问题,但是诡异的把光驱拔了就好了- -求正解

网友:
开机时用手分别压压南桥、显卡、北桥看压哪个有反应就加焊哪个吧。

网友:
南北桥 显卡全加焊了  还是不行哦

网友:
你这个问题也太笼统了,进BIOS都会死机一般不是系统

网友:
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COMS坏了 可以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死机引起的问题多呢.仔细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