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正屏液晶逻辑板维修实例

楼主(2011-05-31):
    市场同行拿来给我维修的,跟我说开机2小时后白屏。也换过驱动板故障依旧。 我拿到手就一块屏没有驱动板,高压板,打开逻辑板上面的铁盖,看到升压芯片周围PCB板都变颜色了 是长期高温引起的。芯片型号是AAT1164. 加电5V 手摸AAT1164烫手。测量升压12V(测得10.2V偏底)手摸图像芯片AUO-020有点热属正常。测升压电路外围元件没异常。总电流1200毫安以上-明显有短路。可升压电路没有短路怎么电流这么高。芯片又烫手。心想芯片坏了可电压还算正常芯片怎么坏。矛盾了还是回过头来测升压外围元件测到5V进升压二级管对地正反向电阻都在195欧姆-纳闷 ,如果二极管坏不会有10.2V升压。 无意中测了三端稳压。4,6V下死我了马上关了电源。测三端稳压管(APL5508)对地输出脚10欧姆。问题大了怀疑AUO-020有短路。应为三端稳压给这个芯片供电的我测出4.6V 正常应该3.3V 或2.5V。现在电阻又只有10欧姆。肯定AUO-020有短路拆下芯片AUO-020 果然电阻上升到450欧姆。手头没有APL5508 AUO-020 网上拍。等货到。 改天再讲我的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