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 待机高

楼主(2011-05-31):
    DELL 1526前些天刚修了一台,现在又来了一台,CPU座子,北桥,南桥,还有EC都被干了

  待机0.08,偏高,3V 5V没出来,断电量阻止发现3D3V_AUX_S5这个电压短路了。

发现去到EC,而且EC被干过,就把EC先拆了

刚好有料板,换上新的OK了,有待机了,可是触发后跟我前几天修的故障一样也是到0.8左右上不去了,上回时RTC电池没放上,这回可已经放上了,看了看CPU座子北桥还有南桥都被干过了,汗啊。。。。
   先用带灯座测了下前端总线OK,南北桥的A-LINK总线也OK。  可是南桥被干的特别黑,感觉好像被干挂了一样,就拆下了重植,顺便看看焊盘是否OK,重植后还是一样。
   最后看到BIOS貌似没动过,就怀着侥幸的心理刷了一个,结果。。。。亮了。。。。。。

   我也很无语,当时主要是看到那个南桥被干的真的是连他妈都不认识了,才重植南桥的,看来AMD的桥也很强大了

网友:
牛 佩服。你的精神值得学。

网友:
这机器我以前修过CPU坏的,结果北桥也是被干了,换北桥内接不亮,外接正常,刷过BIOS,实在没结果,退了

网友(点评):
怎么不看看屏信号方面呢

网友:
看了的,SMCLK和DATA都没反应,明显没有抓取内屏,人家就做了个桥,最多把桥做坏,我就纳闷是不是主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