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白屏/绿屏维修

楼主(2011-05-31):
     一台HP 540 集显的

先是给一个学员修的,学员说问题是开机白屏,压屏线处有时能看到图像,或者图像乱闪。

所以就确定是屏线问题了,就放架子上放了好几天。

可是由于这个屏线很特殊不大好买到,所以今天就准备把屏线给修修了。

一开机确实是白屏,按学员说的按压屏线处是会偶尔的出现屏闪,或者看到一点模糊的字眼。

   我的感觉像是有什么条件没满足的原因,就拆机,先查供电,一查竟然发现屏供电只有1.3V,汗了。。。。

查到屏供电的开启管Q555的G极是2.6V高电平,不对,正常时低。

往前插发现R555的1端是0V,可是2脚就是2.6V了,太奇怪了,因为2端跟Q555的G极相连,中间没有任何上拉电阻,就量Q555
发现G  S极有轻微击穿了,去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换上,再开机。

  终于不白屏了,图像也出来了,可是。。。。。绿屏。。。晕死。

接下来就要打值了

该本就是用了上面单6的LVDS,一个个打过去发现

LVDSA_DATA#1这对信号的阻止有时530有时是无穷大,原来搞了半天屏线没坏是桥的问题,猛的一压桥就不绿屏了。再次汗死。。。

因为965的北桥无铅还是有那么一点难度的,所以就先选择加焊,加焊完后发现有时还是会绿屏,没办法还是等重植了,小心完事后在点就OK了,幸好不是屏线的问题,不然买买也很麻烦的

   另外“春光哥”明天要回梧州了,祝一路顺风,你10岁换电容,16岁修电磁炉,19岁进入主板芯片级维修的事迹将会在基地一直流传下去。。。。

网友(点评):
春光哥是维修世家哟

网友:
北桥有点难做啊,特别是像965,PM45这样的北桥更难做啊,有时候真的都有点怕,楼主能介绍下如何提高北桥成功率吗

网友:
十分利害。。。一样东西。。变二样问题。。

网友:
这种大桥用植球台做还是很快的,还是花点钱买个,提高不少效率的

网友:
很难做?是不是BGA的问题呢  我们换这个桥基本没有失败的,除非误判了。

春光哥前途无量啊,我是十八岁开始芯片及维修  18液晶19笔记本,,,

网友:
虽然还没有条件做北桥,还是谢谢楼主的经典讲解,谢谢。但是按压屏线处是会偶尔的出现屏闪,是什么原因初学者很容易被误导。

网友:
你10岁换电容,16岁修电磁炉实在是历害呀

网友:
10岁换电容,16岁修电磁炉,19岁进入主板芯片级维修
还有句话叫   从小不读书, 长大修电脑

网友(点评):
你还这会换思维

网友:
很经典 谢谢楼主讲解

网友:
羡慕了啊  强劲

网友:
很有潜力风华正茂。愿你为中国的维修添加一份风采

网友:
从小学习、好事。

网友:
很强的动手能力也是练出来的!

网友:
开机白屏 修到主板。植桥,佩服。相信自己。

网友:
我家女儿现在9岁,8岁开始拆笔记本。。(只是帮我拆几颗螺丝,呵呵)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顶一下

网友:
听星龙哥这样说,  我都不好意思了,    那有这样呀,  我只是说那时候把一个电容搞爆炸了,,  哎,  入这行也才二年,不到三年,,  呵呵,
    在这里和你说一声,  我回到家了,
   星龙哥才是基地的人才,  这台机子要是我修我就修不上,  太难了,  哈,
   家里没网线,  这几天不泡网,  先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