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屡烧EC WPC8763LDG?

楼主(2011-06-01):
联想屡烧EC WPC8763LDG
机器型号:N440;
联想

网友:
这个芯片不会专机专用吧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感觉现在的EC比以前的容易坏

网友:
是不是EC供电出现问题了

网友:
我前几天修一台N440记得是WPC8765 。

网友:
没有修过这种机型,这种问题烧EC,是不是因为USB这块电路保护的不好,所以才。。。。。

网友:
你想说你修得板子是这个情况么,主板的各路电压你查了吗?量一下关键的地方是不是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把你的电源口中间的那根针拔掉,还烧我撞墙

网友:
你的可调电源的联想用的头 绝对是中间的针和正极短路的,19V直接干到了EC你说烧不烧,你拆掉EC测51120的5V REG,应该是一个高电压了 反正比5V要高出一截,插上之后等几秒再测

网友:
可能供电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待机芯片输出给EC的供电问题!!!

网友:
一般是供电高了才会烧EC

网友:
查一下电源供电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旭日N440吧,对照一下图纸,查EC的各个引脚都短路不,或EC外围有无短路元件。

网友:
是啊。。应该是其地方引起炎黄子烧EC的吧。。不是EC本身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那个器件性能不好了吧!

网友:
查EC供电和外围吧,EC本身电流很小,一般供电正常不太易坏。

网友:
EC外围原件有短路原件 找到很麻烦 考验你的耐性机会来了

网友:
对图纸查吧 看看外围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