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US P5KPL-AM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1-06-01):
问题是在没开机之前 插上USB键盘或者U盘 ,在点开机的时候档在 ASUS LOGO图标不动了

但是不接USB键盘或者U盘 点开机就能过ASUS LOGO图标一直往下跑, USB接口测试电压,和阻值都正常,
还有就是系统也不能做,GHOST完之后不能启动,引导不了
南桥也换了 还是不行,奇怪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没见过样的怪故障,AUS P5KPL-AM主板显示MSI LOGO。。。。。没见地

网友:
你看后面的接口  没坏吧

网友:
南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
南桥我从新换的一个好的上去的

网友:
BIOS复位,或者刷新BIOS

网友:
量下USB到南桥之间的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
查下USB时针

网友:
USB到南桥之间
接口

网友:
ASUS显示MS LOGO 估计BIOS出差了

网友:
跑车霝魂 -5 勿灌水

网友:
重新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还不能引导系统啊,USB线路是直接连到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