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认EC有没有程序?

楼主(2011-06-01):
EC内部有没有程序应该怎样去判断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有哪位兄台能指点指点吗!

网友:
顶二楼 的,一般贴纸的有程序。

网友:
很有用 谢谢了

网友:
其他有的芯片也有纸条的 是什么情况?

网友:
没有道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问下。。台式机里面的IO时候上面也贴了纸,而且还标了有BIOS字样,是不是台机的也有程序?

网友:
一般有资料的都会有标记的

网友:
带有记号,一般会被带有明显颜色的笔标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程序的一般都有标记或者都有贴纸的。

网友:
ec 是什么  干什么用的 啊 。  我是新手v 多多指教。

网友:
非常感谢   我会牢记于心

网友C:
EC全名EMBED CONTROLLER,

EC是BIOS的物理控制器和载体,一般通过LPC总线和南桥连接,整个系统的电源都受其管理和控制,主要是输出电源的开关信号,我们知道一个电源IC芯片有了VCC工作电压,然后收到一个开关信号才会输出PWM控制场管供电哦,这个开关信号一般就来自EC啦,

另外EC很多时候还集成了键盘控制器,而且连接着电池的电压检测脚,电池是否需要充电都是EC来发指令的,充放电芯片只是接受EC的控制,是否进行充电操作而已,

网友:
关键看板子架构、BIOS是什么总线的、bios挂在哪里的!

网友:
一般芯片上有贴纸,或者有黑,蓝,红色点作标记的,都带有程序。

网友:
看图。BIOS 挂EC 下的,EC不带程序。

网友:
远程培训无边老师有讲,BIOS挂EC下边  EC无程序   BIOS挂南桥下面  EC有程序

网友:
带 程序的ec买全新的一般都不行吧

网友:
我见到八脚BIOS上面也有点的那种也写了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全名EMBED CONTROLLER,

EC是BIOS的物理控制器和载体,一般通过LPC总线和南桥连接,整个系统的电源都 ...

请问带程序的EC是什么意思?带程序跟不到程序是什么概念??:victory新手 问低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讲法准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