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个UPS是什么情况,SUNSTK 15KVA 停电来电后一直叫。有图。

楼主(2011-06-01):
今天停了一次电,来电后就这样了。一直叫。请帮我看一下。先谢了。

网友:
可能里边过放电了

网友:
叫的时候是电压输出。来电后还叫,就是充电不了,查看你的电源线是否接好!

网友:
先检查一下保险

网友:
蓄电池挂了吧,

网友:
现在没有输出,是走的旁路,,,逆变器没有工作,,,

网友:
查保险.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东西你要找个电池来修,有时是有电压没有电流

网友:
按一下右边的开关就可以了啊...除非电池没有接上...这是个在线式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