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8600GT能进系统,不输出信号(已解决,1084短路)

楼主(2011-06-01):
昨晚伙计的显示器无信号了,他拿来显示器让我试试
我把自己A主机连的VGA线插到他的显示器上,发现不输出。
可是换了一台B主机,他的显示器出图像了,汗

然后问题来了,我把自己的显示器连到自己的A主机上,就是不出图像了
重启也没用,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键盘还可以关机,死活不出图像
我拿着这个显卡换了N块主板都是这样,代码正常,可以进系统,就是不出图像
VGA和DVI都不出图像

好像用手摸着显卡上的BM1084/ADJ/8321Y很烫手哦

专家请告诉我这是哪里坏了?有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修还有啥意思

网友:
哎呀 半死不活的显卡最烦人了
它要根本不过代码那也就算了,关键是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汗死

我看了看淘宝的价格 目前一块这显卡还能卖150块呢,嘻嘻

网友:
楼主还是修修吧,万一有奇迹出现呢?就全当练技术

网友:
看看显卡插槽

网友A:
开机要显嘛,有些要装个系统

网友:
清理已下试试 不行 干 G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要显嘛,有些要装个系统

带硬盘的不带硬盘的主机我都试过了 哎
显卡上那个模块烫手哦,不会是管输出的模块坏了吧

网友B:
那个1084是个线性稳压器输出2.5V或3.3V的电压供给核心的DAC电路,如果烫手貌似是输出短路了,中间那个引脚是输出,量电压或测阻值可证实。故障原因明显是带电插拔VGA导致。楼主悲剧了,GPU坏了。如果不短路要更换08门电路,这个芯片热插拔也爱烧坏,导致行场同步信号无法送出而显示器黑屏。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1084是个线性稳压器输出2.5V或3.3V的电压供给核心的DAC电路,如果烫手貌似是输出短路了,中间那个引脚是 ...

一句道破天机
原来带电插拔VGA真会烧显卡呀,看来我要小心了
可惜了一块显卡呀

网友:
不是很懂,不过要做好防静电和热拆拔保护措施

网友:
有可能是场效管短路

网友:
有一次出显和楼主一样的故障,后来是把显卡插紧,就好了

网友:
一块8600修了一天没修出来,GPU坏了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