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K400三合一桥换后可以进PE进不了系统和DOS

楼主(2011-06-01):
锋锐K400三合一桥被人修过,应该不止一次了,很烂,开机不显,压桥有时能显,但死LOG,直接换一个良品的桥后可以用光盘进PE,也可以G系统,但就是进不了DOS和系统,一读硬盘或进DOS就是一个光标闪,也没有死机可以软重启.

网友:
被人修过的桥通常都不好修的

网友:
有没有人给点建议啊.为什么进PE都可以,但进不了DOS呢?进不了DOS就不用说了,装完系统也无法解压了.

网友:
你的dos是单独盘的吗? 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就是一般的系统光盘进DOS工具啊,一般都是第二项进PE,第三项进DOS工具.硬盘换过试了,肯定不是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