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SDTM/S上不上内存都疯狂报警,求图纸

楼主(2011-06-01):
如题,现有一块ASUS P5SDTM/SS不上内存跑C1报警,上内存跑CF报警,求图纸或者点位都行,或者那位兄弟修过的说下原因

网友:
内存有问题

网友:
刷BIOS,查内存供电,查SPD电压,查SM_DATA和SM_clk,内存引脚刮干净

网友:
对,刷BIOS试试

网友:
你现在也在维修了 .先换个内存看看 然后打一下阻止看看北桥有没有空喊,或者刷下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记得DDR内存的总线电压是1。8V,但这个机器内存的总线上拉电压是1。3V,不知道对不,在基地有个帖子也说内存的总线电压是1。3V,我现在困惑的就是这个究竟是1。3V还是1。8V。

网友:
你说的是内存的基准电压吧,笔记本上二代内存基准电压都是0.9v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