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20L 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please run SETUP program这样问题

楼主(2011-06-01):
开机提示.dell mediadirect 完了再提示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please run SETUP program
放过电 也刷过BIOS  也换过BIOS  也换过IO  俩个芯片都换过  可是问题还是一样的
内存  CPU 都换过 可是还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DELL的DVD播放功能吧,你开机按的开关不对了.

或者,把DVD播放的功能禁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禁止啊  开机就出来  连BIOS  都进不了 啊

网友:
换个键盘看看!

网友:
显示结果虽然是 mediadirect 多媒体快捷键问题,其实往往不是本事问题。推断多为 mediadirect快捷键的中断管理电路有关。最基本的做法是通过电路图查找 mediadirect 快捷的中断管理电路。然后修复。不过也可走捷径把超级IO 或南桥搞搞试试看的,不行再老老实实的跑线路

网友:
PP20L具体是什么型号啊?你不接开关板,用镊子点开机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点评):
Dell Inspiron 6400 Laptop PP20L-DT503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关系吗 能开机  那个开关键 就是给一个高电平拉成低电平的 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明白啊  能在说的细点吗  你说是主板上的电路问题  你说搞搞超级IO 和南桥 是换吗  我正准备换南桥呢  IO 都已经换了啊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然有关系了,如果你按的是开关通的是媒体播放,那就是不一样的结果!是什么型号的DELL

网友:
是主板上的电路,南桥换了吗,如果还不行就只能查电路图了,还有就是看看像房子一样的mediadirec快捷键短路了么(这应该很好查的吧)

网友:
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自己解决了  还是有师傅好啊  在师傅的 指导下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