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19代码卡跑d3卡住求助

楼主(2011-06-01):
MS7519主板代码卡跑d3卡住,各组供电都正常 有遇过次现象的吗?

网友:
供电查过了吗,SPD,负载,基准都正常吗?摁北桥看行不行,不然刷下BISO看看

网友:
换U,刷bios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U换过了,一样不跑码

用775假负测试 :无PG1.2V信号电压 也无1.0V(无U)核心电压  无0.3~0.7V 时钟电压 无复位1.2V电压。正常的板以上电压都有

网友:
上假负载后无CPU供电了当然时钟复位PG都没了。

D3内存不过。查内存的所有的工作条件。供电和数据线,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