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25 开机掉电维修一列

楼主(2011-06-01):
     机器拿过来的时候待机0.01正常,触发后电流到0.4左右就掉电。初步断定是短路或者缺少电压引起掉电!拆完机  量吧!!!嘿嘿找到问题所在了。没核心电压 引起掉电。其他电压都正常看来还不是短路引起的. 现在我们就来修核心这边了吧!  当然首先判断芯片是否工作正常得看 供电,时钟等。当测的SC45128PIN时,电压只有25V左右 明显偏低了。正常此芯片供电应该是5V啊。看图纸得知这个电压是PQ12发出+5V,(直接换了PQ12不行)一看去的地方挺多的直接用烧机法吧。先是把SC451取掉,接个4V多。电流停在0.4手摸PQ11 有点发热。直接换掉以为完事了!结果电压还是上不去,这个5V到底是被谁拉低了呢?左拆一个右换一个(其中电容,1999 ,3V 5VMOS 302LV显示芯片),涛声依旧供电脚还是只有2.5V左右。最后想了个办法就是直接从PQ125VSUS跨接到+5V上去//就是短接1PIN 3PIN
。直接上电,,哈哈不掉了。上CPU 内存 接屏  正常显示了。进系统后还特意测了下声音,网卡 OK 。。。。修到这里真的是没找到那个东西坏掉引起电压被拉低了。。有人可能会说过不了多久就会返修,可到现在2个多月过去了还没回来。。。。

网友(2013-10-19):
我现在就有一个清华同方的,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