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能放电 不能充电

楼主(2011-06-01):
IBM X31 能放电 不能充电 VIN 16V 有的

网友:
进系统都可以检测到电池

网友:
充电芯片以及电源控制器有问题。

网友:
充电控制芯片 ec的检测信号 都有坑能

网友:
易修笔记本维修连锁机构提醒您:
笔记本电池无法充电

⑴ 电源适配器损坏。
⑵ 笔记本电池损坏。
⑶ 主板充电电路损坏。
⑷ BIOS程序损坏。

判断方法:
⑴电源适配器损坏,笔记本电脑就没有供电,而笔记本电池中的电量又耗光了,因此无法充电。你可以找一个相同品牌型号的电源适配器试一下,如果没有也可以找一个万用表对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进行测试,看电源适配器上规定的输出电压值是否正常。
⑵ 笔记本电池损坏或主板充电电路损坏或BIOS程序损坏,是您自己无法测试的,建议您送到易修连锁店由专业技术工程师使用专业设备进行检测,或拨打400-600-6500进行故障报修。

网友:
充电芯片可能行不大,看下检测电路!

网友:
系统状态下显示“充电中”,就是不充电;还是“充电中”也不显示啊?

网友:
进系统都可以检测到电池的型号 但是不能正常充电,不过电池内有电可以放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