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七彩虹G45MD2不过内存

楼主(2011-06-01):
DDR2 诊断开开机跑到C1 用阻值卡测量 1.8V 2.5V 正常 数据线地址线对地阻值一致550左右。时钟电压0.75    点复位开关时。诊断卡复位等亮。唯一奇怪的地方就是我量数据线地址线的电压有时候是0.75有时候是0.34 这里是不是不正常。应该是0.8对不对.

网友: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找先内存负载供电吧   总线供电

网友:
插上内存后,若C1不报警,打数据线地址线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