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N440待机电流0.23

楼主(2011-06-01):
如题,把CPU,内存取下待机为0.08,3V5V都正常,没有看到明显短路或烧坏的地方,此机几天前在触摸板处进了点水,主板上没有腐蚀的痕迹,为了保险已经烤过板,现在没有头绪了,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尽量详细一点,不胜感激!

补充一下,把EC取下待机是0.01,可以确定是EC的问题吗?手上没有这种EC所以头疼要不要买个新的?

网友:
待机008A,高点,先用手摸摸那里发热,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

网友:
有短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了半个小时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

网友:
EC 取下来加电了吗

网友:
楼主还是要细心点去打阻值才行了

网友:
待机电流大,看一下和待机相关的电路,及和公共点相连接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么测一下IO,应该是IT8512E吧,他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

网友:
应该是3 5V电路上有轻微短路

网友:
EC换了,涛声依旧啊...

网友:
可能是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