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能进入系统,老停在白色光标那里~~~

楼主(2011-06-01):
笔记本
不能进入系统,老停在白色光标那里~~~。
系统重新装过,还是停在那里。
论坛里有朋友说修复什么MRA什么的。
具体是怎么修复呢???
笔记本

网友:
DOS下运行FDISK/MBR就可以重写了

网友:
你是用GHOST做的?还是用完全安装做的?或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进diskgen,有一个菜单下有“重写mbr”,选那个选项即可。

网友:
可以试下 硬盘填零。。然后在分区,,

网友A:
硬盘问题,修复一下

网友:
硬盘修复下试试,也有可能是得等时间长点能进系统,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重新分区重做系统看看

网友:
可以用diskgen或者三茗硬盘修复工具重写MBR主引导记录

网友:
那就是主分区引导列表有问题了,直接进WINHEX进行修复

网友:
重新分区,,

网友:
重写引导记录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