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tek EasyWriter V4.5 刷乐华B。NTA91B失败

楼主(2011-06-01):
我有一块乐华B。NTA91B的液晶驱动板现在要刷支持19宽屏的,能够连接上,但一点烧录就提示Set Extend address Fail!

Novatek EasyWriter V4.5
Information file (ezwriter.ini)  V1.7
-------------------------------------------------------
Port Type : LPT port
ISP ON
SPI Flash Type : WINBOND W25X10 128K
SPI Flash Status Flag = 00
Load File @(12:11:16)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HSD190MEN3_A_DO8L_SXGA_NTA91B_NA_5key_20081214_L.hex <2008-12-14 22:31:34>
HexFile CheckSum:09FC
Fill (127k) Check Sum:09FC
------------ Auto -------------
ReLoad File @(12:18:32)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HSD190MEN3_A_DO8L_SXGA_NTA91B_NA_5key_20081214_L.hex <2008-12-14 22:31:34>
ISP ON
SPI Flash Type : WINBOND W25X10 128K
SPI Flash Status Flag = 00
Chip erase OK.
Set Extend address Fail!
ISP OFF.

就教各位就是是什么问题。

网友:
烧录速度调的不合适吧

网友:
“设置扩展地址失败”检查一下打印机端口设置。

网友:
软件重新安装一下试一试

网友:
请问HJQ打印机端口在BIOS设置成EPP还是ECP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已经刷写成功

网友(点评):
到底怎么解决的?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