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J13009-2开关管的好坏

楼主(2011-06-01):
怎么判断J13009-2开关管的好坏 我用 数字万用表 2K档测 6组都没阻值  一下测了 4个 这种型号的开关管 结果 都一样的 糊涂了

网友:
怎么没人说啊  都不知道吗

网友:
请用二极管档测量。BE和BC都呈二极管特性。

网友:
那 怎么知道那个是 B  E C 极了

网友:
根据BE和BC都呈二极管特性找出B极,和散热片通的是C极,剩下就是E极了。

网友:
你那破表,我也买过一只20块左右的,跟你一样,只接扔了

网友:
没有阻值 ,那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
要嘛表换一个试下啊
不会短路应该是好的,直接用吧

网友:
常见的大的三极管从左到右,B,C,E排列的最多.
另外,最好什么没见过的管,你都下个PDF文件看看.

网友:
学维修就需要投资

网友:
小朋友好好学学电子基础才行。

网友:
用万用表正反打

网友:
没值是不是表笔打反了,看看二极管的特性吧

网友:
这个。。 楼主还是先学学基础的吧。表也换个好的。少走弯路

网友:
下个PDF文件看看。是不是已带偏置电阻。量管子最好用指针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