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超锐F5600诊断卡跑46

楼主(2011-06-01):
诊断卡跑46,外接液晶显示器提示输入不支持 ,接CRT灯狂闪,内屏无任何反应。以为是北桥的问题换了之后还是一样,也刷过BIOS,嗯 ,技术太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路过的各位高手给指导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
46没过内存阿

网友:
你应该线测一下各大电感的电压都是多少?CPU和内存都代换过吗?

网友:
换了南桥好了,但是提示键盘错误,随即又定了两个新南桥,现在换上去还都是键盘错误或PCI错误

网友:
现在开机了只是提示报错对吗?如果这样的话你的BIOS资料刷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