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内存不兼容

楼主(2011-06-01):
内存不兼容,两个都是金士顿的,不过一个是16个颗粒的,一个8个颗粒的。刷BIOS能起作用不?请各位大哥给点建议。。。

网友(点评):
内存修理一下就可以哦。。

网友:
忘了说了,运行的过程中的故障现象是老死机,画面定格。

网友:
内存频率要一样最好  ,刷bios不一定好

网友:
重要是内存频率要一样,刷bios是主板兼容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好多金士顿内存不兼容的情况,而我发现VDATA芯片(威刚)的与其他内存还没有出现过不兼容的状况。我不是枪手,在这里绝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自己平时装机的一些心得。

网友:
关键是现在的专用条太多了,没法

网友:
。。不兼容,,少用一根不就成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