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j17l3 联想显示器

楼主(2011-06-01):
用可调变压器调出其不意13V 4。5A可以点亮灯管,用不12V点灯管没反应,高压板换过,驱动板是好的,求助...解决方法

网友:
你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啊。有的电源有问题是这样的

网友:
高压板是不是有问题,,,正常情况12V是可以的,,

网友:
高压板换成代用的了,13V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能点亮说明高压板是好的 如果你确定呢驱动板是好的话那就是电源板的问题 还有你的故障没有描述清楚我们也没法帮你 你确定驱动板正常吧开启信号给高压板了吗

网友:
只能说明你的电调电源设置有问题,你把说明书拿出来,按照上面的条调好,就不会出现12V点不亮 了

网友:
外接灯管看看你的高压板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就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