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虽然没修好)

楼主(2011-06-01):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戴尔的板子。已知,内存 CPU有供电 南桥1.5 V 北桥有个1.2不知道是不是。
问题是 接通ATX电源主板自动上电 有复位不跑码 我怀疑是 开机电路有问题。你们也知道戴尔的机子开机针一大堆也不知道是那条。我本想跑下开机针到南桥的线路(这样貌似和英特尔原装板很像,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开机针跑到南桥的 这是 (疑问一) 可是找不到开机针也没办法 。然后我就绿线一条线直接进IO的 中间有个把小电容测量都是好的。我就想是不是IO坏了导致一开机绿线就被拉低了,然后我又想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绿线被拉低?所以我就翘起了IO的81脚 次脚是连接ATX的绿线的 然后通电测试 主板已经没有自动上电了。想换个IO吧 可是没这个IO也不知道代换原则。然后客户说换版好了 就换了。
以上就是我的维修思路。,回想下杂乱无章 。请高手指点一下维修的一个思路流程,我这样做有没有道理。

网友:
板子型号 EE139765 NA0106

网友:
DELL主板是自动上电的,地球人都知道啊。
不跑码的话,按照不跑码修就可以了。

网友:
自动上电正常。
开机针我发过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5418-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哪地球都知道 就我不知道

网友(点评):
你外星人来的。?

网友:
难道说自动上电也属于正常现象 ?

网友:
以后修DELL的主机最好是要有开机面板好点。不小心搓下的话就会烧南桥的。还有DELL的板最容易坏的就是南桥。因为用的都是USB的,所以南桥比较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