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7寸液晶显示器用一会就黑了

楼主(2011-06-01):
请问一下大家优派17寸液晶显示器用一会就黑了,重新按一下开关键又亮了,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很明显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有可能啊!

网友:
你拆开看了吗?有可能是高压板·也有可能是灯管···

网友(点评):
仁兄说的有道理~不拆看开很难说确定的问题~

网友:
开关漏电的也有.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

网友:
看看电源板吧   那个显示器 好像电容容易爆

网友:
建议找专业人员检修

网友:
这个电容坏的机率多些,我以前也遇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杂屏是同样的问题,正在琢磨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或者灯管有问题.

网友:
通病高压板或者按键板按键漏电

网友: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亮吗?如果亮就排除按键问题,则有可能是高压板,灯管。如果不亮,则先查按键,驱动板,电源部分。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高压板,不行了给他加个高压板试试。用单灯的高压板测试一下每灯灯管的电流,看是否一样。

网友:
我觉得是高压板上网问题啊

网友:
拆开看吧 电容90%大肚子了

网友:
打开看一下啊  你应该打开 再问问题啊 这个应该算是 液晶显示器 最普遍的故障了吧  高压 灯管 按键都有可能啊

网友:
拆看看啊~`一般都是这三个故障。一是电容鼓包 二是高压方面,三是灯管老话。优派开关漏电是很的````把这三个问题查清楚了,液晶就OK

网友:
百分之70  高压   剩下的是灯管    优派的 一般都是电容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