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 4411S 的待机过程.现在我的机公共点电压不过去!

楼主(2011-06-01):
这机器公共点电压不过去,不知道怎么去下手,图看不懂.R了 我先传上部分大家帮我看看呀

网友:
查查 电源口中间的针 电压正常不 一般都是这个电路出问题

网友:
请坛里的各位隐士出来指导一下小弟呀.着实看不明白.

网友:
电压到Q25就没过去了.像这样的机器很少修,所以问下各位 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过去,按图查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这个图有点不明白呀。主要。

网友:
重点查第二个图的LS 100R这个信号和和控制Q25导通的ADP_EN#这个信号..今天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是图2的比较器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做事太马虎了,这个管子都有个洞了

网友:
你把U1004第7修成高电平

网友:
这机修得,换了LM393公共点有电压了,但是51125很是伤手, 一看IO 也坏了,换了之后可以触发了,但左下角有一个灯常亮,不是电源灯,左下角第二个小灯。一班来说这个灯在触发的时候闪一下就不会闪了,上次我修的一个4415就是那个灯是猛闪。那个AMD芯片,集显做北桥好的,这次这个灯一直亮,不灭。电流0。8A  过一会就掉了,难道有电压没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