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11外屏正常内屏不显维修

楼主(2011-06-01):
接修一台清华同方k411,拿来是内屏不显,但外屏正常。拆下来插了一下主板接屏线部分,正常了一次,,,然后依然内屏不显。

测高压板供电正常。但发现DISPOFF#为低,INV_PWN_R为低。说明根本没有给高压板发送开启信号。于是想到了LID, 测开机时3脚为高。拿一磁铁靠近时能变成0V。说明LID正常。。。。

此机为SiS集显主板。基本上会想到北桥虚焊什么的。。。压压北桥。没一点变化。
没办法,只能先测量一些基本条件,如果都具备了,就加焊北桥去吧。

测量屏供电正常,笔记本在要显示的时候,需要先读屏的ESID信息。测28脚 I2CC_SCL 正常,并且在开机时有波,测26脚2CC_SDA 一直为0V~~             看来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检测屏ID出错,认为屏不存在,当然不会在内屏显示了。

于是跑线,找到R118,发现左侧0V,右侧5V,测R118阻值正常。对地打R118左边阻值。。。0欧!拨掉屏线后发现阻值正常。
看来是屏线或屏出了问题。。。于是拆掉屏线单独测屏线此端对地阻值,仍然是0欧,屏线短路。直接将此连接线的两端剪掉,从外面飞一根线接上。上机内屏显示。

好、

网友:
写的好!跟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呀

网友:
拿磁铁干什么用的啊。。。变0就正常了?啥原理~

网友:
太牛X了,,值得学习

网友:
这是由于这根线漏铜后于屏蔽层短路所致,碰见过类似问题,不过碰见的是缺色,这个码片的数据线碰见多断的,短路的还真没碰见过,呵呵,楼主很强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屏线引起的不显示!LZ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LID原理是什么呀

网友:
学习了,要是我就死做北桥了!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百度一下霍尔元件。。。。。这个机器的屏盖开关是靠霍尔元件控制的。

网友:
试问楼主拿磁铁的操作是依据什么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汗啊。。这个检查方法第一次听说~不会用哦

网友:
昨天遇到个V3000屏幕一会亮一会不亮以为是显卡问题后来发现屏线里面断了2个很粗的底线

网友:
我会习惯性的先干北桥,不行的话再测LVDS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