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3850的故障配图

楼主(2011-06-01):
10块蓝宝石3850,故障:不亮,跑码到2E停几秒,然后跑75,客户说放的时间长了,仓库潮湿,点不亮了。量量电压,有少电压的如图。。坏显卡的所有八爪和好的显卡都对调过,没有好,只有正方形的IC没换过,檫过金手指,做过BGA,,实在没招了,请教大侠们在给指点指点啊。。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拿不到。百爪闹心。。。

网友:
量下管子的阻值,正常的话,只有换IC试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o .没东西代换啊??而且,,现在拿来试修的显卡亮过一次。。

网友:
都没东西换你还修什么?还有,你这个RT8105我怎么查不到PDF。。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能确定就是那坏了,关键是它还能亮个一次,你的说的PDF是这个么

网友:
查1脚5脚12V电压。Q3控制极应该为低电平

网友:
驱潮处理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我今天就看看。。。望不吝赐教。。还有个小问题:你画的8105的脚的顺序怎么不一样啊,定义是一样的,是为了作图方便么????
还有我记得查的第一脚,第五脚有12V,,但正常的显卡,好像在第一脚上是14V,(第八脚有2V,第8脚如图跑到第一脚,我可以理解为第一脚14V 是12V+2V么),这个Q3在哪还不知道,,(不会是我画圈的那个吧,正面板右下。),我再确认下

网友:
RT8105是给显存供电的管理芯片,方形IC才是主供电管理芯片,把那代码发上来的,我帮你查查是什么具体型号,就可以找到PCF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图上画的只是方便看电路图而已啊,点脚位的方法又不会变,只要看脚上标的是几就行了。你说有14V。我是没测到过,测主板的,同样功能的脚位供电也是跟主供电一样是12V。你要是有好显卡做对比的话还是以你的为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Q3不一定是你显卡上就有的东西,这图只是起个等效作用,比如这个三极管必须是关闭的。就是说没有这个三极管的话就可以不用考虑这个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我一会上班给你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那我是不是可一看作只要有两个12V供电,确定9214是好的(我用9214代换8105了,论坛上说是可以),就排除这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如果你测量到BOOT脚也是12V,那么表示没有自举升压,后面的Q1也无法完全导通,正常在15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刚看了正方行的IC : uP62018Q,前面的"U"特小,后面得8Q有点像“B0",第二行:VCP916,麻烦你给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定条件正常,芯片就应该工作了,不工作的话,看下输出 是不是短路,没的话估计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GPU是不是二相供电啊?楼主搞得怎么样了?搞好了说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刚看了正方行的IC : uP62018Q,前面的"U"特小,后面得8Q有点像“B0",第二行:VCP916,麻烦你给看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031753

网友:
回复 网友B:

麻烦问下:你说的是显卡供电8105,还是主供电IC啊?怎么看输出短路啊??对了,风扇上电不转,等断电时会转一下,,是不是短路的现象啊??但我量了所有的场管没坏的啊,而且八爪也都对调过也没坏的。显卡能跑完码,也不像短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头绪啊,,是两项供电,看着显卡还不错,修不好,对不起客户啊

网友:
这个显卡应该不错,我想楼主你应该把显卡的故障表述清楚,详细 ,这样别人才好帮你。说到底求人不如求已,你今天晚上搞个通宵,应该故障就可以明了,就算今天没修好,也能大约知道故障的原因

网友:
你就看供电有没出来得了,出来了就别管了。

网友:
刚看清了,你说的那个北面8105应该是显存供电驱动芯片吧?到底是场管的D极没电压还是G极没电压?如果是上桥的D极没电压,应该是输入12V不正常

网友:
X03的卡还修个毛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不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G级吧,D级不是在上面么,8105应该是显存供电,你说的上桥D级不明白什么意思,:故障:跑2E停下,跑码完成,不显示,量的场管的G级少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故障:跑码到2E停一下,跑码完成,不亮,风扇不转,断电时会转一下,量场管,两相供电的G极没电压,这边八爪的8105也没有输出电压,还有什么想问的回复

网友:
可能是8105场管驱动损坏,或相关元件损坏。造成场管D S极没输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啊,,8105是个八爪IC,它的驱动?在哪怎么看啊,我只能测出它有两个供电是12V

网友:
难到,楼主比我还菜?8105是二个供电场管的驱动芯片啊。我看楼主还是去系统的学下,显卡的供电吧?这么搞不是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E:

heheh ,是菜啊,,,你赶紧给指导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实在没招了,,你看是哪的问题,,需要我量哪。。我在线等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8105我用9214代换了,问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