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进不去,无法正常安装

楼主(2011-06-01):
有台台式,拿来是蓝屏8E,重装吧,慢装39分卡住,GHOST的话滚动条两下卡住。显卡,硬盘,内存都换过,还是一样的症状,不知道大家有谁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
那就是电源了,当然最后可以怀疑主板

网友:
主板问题,我遇过

网友:
HP品牌机小电脑,我也怀疑电源的可能性大一点,只是里面都是特制的,我没法替换,不知道能不能如何检查确认出来是主板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点评):
直接外接电源啊

网友(2012-04-24):
看主板上插什么东西了?

网友:
主板问题大点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跟电源的问题,先换电源试试

网友:
一般主版问题

网友:
90%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可能性大

网友:
像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99%主板问题,你也可以试试安装win7试试

网友(2012-05-24):
先 刷个  bios  程序试下  不行直接换板子吧